三菱伺服电机输出轴都是光轴吗?不太好配合,大家怎么处理的?

楼主(2019-02-23):
三菱伺服电机输出轴都是光轴吗?不太好配合,大家怎么处理的?可以加长开键槽吗?谢谢

网友:
最好别动刀用涨套。

网友:
可以选的,力不大的话可以联轴器直接夹紧也可以了。看错了,这个是松下的,不过三菱的应该也有得选才对。

网友:
光轴的可以用涨套联接

网友:
带键槽的也有

网友:
轴衬 胀套

网友:
我在想为什么会有光轴设计,统一成键槽螺纹设计不是很好吗??选型简单,,哪种场合必须要用光轴????

网友:
光轴是用胀套或者联轴器,要是你连的零件是用键的那就买开键槽的

网友:
既然用了三菱,肯定要用涨紧套啊

网友:
平键你准备怎样安装,砸还是压。涨套 连接不用砸不用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