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各位社友不吝赐教!

楼主(2019-02-23):
   见附件的图片,在该零件18的孔内装入一根直径17的插销,并由该插销向零件垂直向下施加100KN的力,零件材料为45钢调质料,请问图中零件的剪切面能否承受该力?具体该如何计算?

网友:
感觉直径有点小了,按照剪切强度算的话,好像是剪切力除以面积,需要400多MPa的剪切强度,然后再除以一个系数估算屈服强度。
45钢好像没怎么高。另外17的销配18的孔感觉孔大了,久了孔应该会变形,不过不知道你这个有什么配合要求。

网友:
销轴直径比孔直径在半径方向小0.5mm,销轴对孔壁没有挤压力,怎么形成挤压力?
插销是圆柱销还是销钉(有销钉头)?

网友:
小了,除了计算外,起码还要3倍的安全系数呀

网友:
100KN/销子与孔接触面积*安全系数<45#钢的屈服系数

网友:
如何是要求不变形,那么直接算最小截面处的应力就可以,如果允许塑性变形,那么18的孔会先变形,算起来就比较复杂了。

网友:
《机械设计》的连接篇去查。

网友:
看起来不合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