内螺纹管,外螺纹管求大神指导!

楼主(2019-02-23):
数控车加工,内螺纹管子,还有外螺纹管子。现在问题是这样的,规磨损把控不了,有时候加工的测OK,客户说不OK,现在是用一次记录一次,太难受,而且我觉得应该也不准确,因为做小了规伤的重,次数也不准确的话,该咋办??
描述的有点乱,有大神能指导下吗????万谢!

网友A:
规磨损了必须更换统一标准的,经客户认可的!否则好坏说不清楚了

网友B:
不行就让客户做一批螺纹规,他们认可就行,楼主做的螺纹也应该自检一下,找到问题的原因再走下一步

网友C:
量规是标准的,如果觉得量规有问题,可以拿到计量单位去看看量规是否问题?如果量规磨损了,那就不能用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量规是标准的,如果觉得量规有问题,可以拿到计量单位去看看量规是否问题?如果量规磨损了,那就不能用了。

感谢大神。。英寸非标的规都要从国外买, 很贵!。。。这个才是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A:
规磨损了必须更换统一标准的,经客户认可的!否则好坏说不清楚了

问题是规是非标的国外买的,国内找过压根没有,比较贵,加工费要浪费很多在检测工具上,很伤脑筋。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不行就让客户做一批螺纹规,他们认可就行,楼主做的螺纹也应该自检一下,找到问题的原因再走下一步

兄弟英寸非标的规 国内有定制的吗?

网友:
这都成了论坛要讨论的问题?

网友:
统一标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