怎么沿路径配合

楼主(2019-02-24):
请问大师我怎么能让随动器沿路径行走    在线等

网友:
你用的啥软件?

网友:
【SolidWorks运动算例:随路径配合的运动】https://mr.baidu.com/93qrrty?f=cp

【SolidWorks如何应用路径配合实现凸轮装配?】https://mr.baidu.com/oqtd9hg?f=cp

网友:
相切就行了,但是你那个路径要做好,如果是路径是像螺纹那样的,没扫描好的话,贴不好。

网友:
要画一个草图的

楼主:
为什么  我上传不了图片呢??

楼主:
是的  用的是
solidworks