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不清楚配件的名称

楼主(2019-02-24):
有这样一块角铝,中间开了槽,我想把这个槽当作导轨或者叫作滑道什么的,另一块角铝上面打孔,用螺栓连起来,螺栓拧紧固定,螺栓拧松可以沿滑槽移动,这样可以实现距离的调节,螺栓上加个手拧还是叫什么的

这套东西类似的有卖的吗,需要用到的配件具体叫什么名字,这一套组合加什么名字,或者应该使用什么类型的螺栓,我搞不清楚手拧该按在什么上面

网友:
用六角头螺栓就可以,使用环境是否有腐蚀?

与角铝通过螺栓连接的部件上做一螺纹孔,调节距离通过角铝上的腰型槽去调节。这个组件没有统一的,标准的叫法,或许在不同行业有统一名称。看看不同行业的其他社友怎么说。

网友:
是不是凸轮随动器

网友:
这个是标准件吗?

网友:
一整套应该没有,螺钉带把手的有,MISUMI的叫固定把手,也可以用旋钮的。

网友:
蝶形螺母啊 淘宝一下

网友:
这角铝够粗糙的

网友:
成套的应该买不到

楼主:
|AxjDynamik发表于 02-25 08:51蝶形螺母啊 淘宝一下
我淘宝到了,用蝶形螺母和普通螺丝,或者蝶形螺丝和普通螺母这样的吗,我还用不用垫片啊

楼主:
|晓昀发表于 02-25 07:14用六角头螺栓就可以,使用环境是否有腐蚀?

与角铝通过螺栓连接的部件上做一螺纹孔,调节距离通过角铝上的腰型槽去调节。这个组件没有统一的,标准的叫法,或许在不同行业有统一名称。看看不同行业的其他社友怎么说。
我在百度腰形槽的时候刚巧找到一个有意思的图,这里面把它称为槽连接伸缩结构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淘宝到了,用蝶形螺母和普通螺丝,或者蝶形螺丝和普通螺母这样的吗,我还用不用垫片啊

取决于你应用的场合,紧固和防松的要求。蝶形螺母只是调节方便快速,但是预紧力没有普通的强,如果只是单纯防松最好再用一个普通螺母组成双螺母

网友:
不就是买个蝶形螺母的事儿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