减速机和电机应该如何设计?

楼主(2019-02-25):
要带动一个负重5000千克的大齿轮,大齿轮外径是2600,小齿轮和后面的减速机和电机应该如何设计?大齿轮转速10转每分。

网友A:
你问的是减速机、电机怎么选型还是怎么装配?说清楚啊

网友B:
大齿轮带动啥,负载多少,力臂多长

楼主:
引用 网友B:
大齿轮带动啥,负载多少,力臂多长

小齿轮带动大齿轮,

网友B:
引用 楼主:
小齿轮带动大齿轮,

大小尺寸变比多少

楼主:
引用 网友B:
大小尺寸变比多少

大齿轮150齿。小齿轮25齿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问的是减速机、电机怎么选型还是怎么装配?说清楚啊

咋么选型

网友:
这个你不用自己选型啊。有专门做电机减速机的厂家,比如我。你打电话过来直接让他给你选型和报价就好了。非得自己受累的。

网友:
①确定负载参数②定义目标性能参数(速度/加速度)③齿轮给定初步模数④验证齿面接触以及齿根弯曲、再修正模数⑤匹配电机(根据电机功率/提供的扭矩以及减速器的减速比,同时确认好惯量比)⑥轴承选择与校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