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MC气管类型的区别

楼主(2019-02-25):
各位道友,本人有个疑问,SMC气管系列众多,但是每种系列的气缸各有什么优势,各位道友可以根据自己的设计经验,帮我释疑。本人使用过的气缸有CG系列,MB系列,MDB系列(这个具有气锁性,对于安全要求高的抬升类气动用的多),MHL2系列(气爪性,这个用在夹取工件类比较多),JMGP系列(短行程,导向性,在一些压紧类比较多),本人使用过就这些,当然还有别的很多系列,但是没用过,请各位道友指正并补充。对于CG系列和MB系列,我没弄明白各自优劣,请指教。

网友A:
纠正一哈,是气缸不是气管,然后你直接找销售代表,询问技术支持。

楼主:
引用 网友A:
纠正一哈,是气缸不是气管,然后你直接找销售代表,询问技术支持。

笔误笔误,多谢提醒,只是想对去年做的设计做一个总结吧,让自己理解更深点儿

网友:
你对比下气缸的行程和缸径试试  有的系列看着样子差不多但是这两个范围不一样。

网友:
都是标准件。

网友:
我一般都是看哪个我安装使用方便用哪个。SMC的气缸都不错,你要精度高的就用滑轨气缸,便宜的就用笔形气缸加上限位块。

网友:
自己写完的帖子不检查一下吗?

网友:
缸径、行程、货期、性价比及一些特殊要求

网友:
是不是应该吧优劣势说的更加具体一些啊

网友:
区别很多,很多时候可以互换,你这样问没太大意义的,看你具体需要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