螺纹孔距箱体边缘最小壁厚

楼主(2019-02-25):
请问,哪位能告诉我设计圆柱形箱体,箱体与箱盖连接有一圈螺孔,螺孔到内外边缘的最小壁厚、螺孔深度是怎么确定的?如何计算?提供一些设计资料。谢谢!邮箱 datangman2006@163.com   datangman2006@sina.com    微信(电话同号)13780236285  郑先生
也就是下图中A、B、C尺寸如何确定?

网友:
这个要看是多大的牙

网友:
A螺纹的一半,B螺纹的一倍。C可以不用管只要保证B就可以。

网友(点评):
B需要是螺纹的1.5倍吗?

网友:
能装不会掉就行

网友:
我们一般是A≥M/2,B≥2M,C=2*B+(5-10)

网友(点评):
这样好像比较保守。

网友:
好像没什么好算的,2A=[(D-E)/2]-"N-Mf",B>1.5*"N-Mf",C=B+"N-Mf"*0.7。后面两个公式都是百度的

楼主:
十分感谢大家!我所设计的这个圆柱形箱体类部件所装这一圈螺栓要承受很大的拉力的。我要用内六角螺栓。

网友:
这个东西肯定不是一成不变的啊!

楼主:
要用一圈内六角螺栓。

网友:
深度要看材料,边缘距离看加工商

楼主:
不知哪位高手还有高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