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管理变更的文档??

楼主(2019-02-25):
比如一台设备AK-47
2000年买给客户AAA
2001年买给客户BBB,卖给客户BBB的时候有所改进,改进的图号是10086(因为原图有不合理的地方).

几年后的2019年客户AAA又要了一台AK-47,直接把2000年卖给AAA的图纸打印了,打印的时候忘记了图号10086已经改进了。

工作中经常会发生类似的情况。如何是好???

网友:
你们到图纸有管控么?升版不发ECN的么?
简单产品通过一张总图版本号就能分清楚区别了。。。

网友:
同样问题期待解答,我们现在做法是文件名后标示日期

网友:
每次图纸更新,都要备注更新过哪里,并备注更改日期;旧版图纸回收保留,永远使用最新版的图纸;如果要需要旧版图纸,可以去存档处查找。

网友A:
给客户发产品不做图样备份的吗?我管生产的时候,每个客户发货之后,都会保存一套bom表+PDF图样,存到移动硬盘或者刻印成光盘。每台设备除去图号外,有自己的生产编号,光盘、说明书、产品图册、备件表等等的编号与生产编号对应,设备机架上焊上编号……

讲真,连一个螺栓都不会配错。

网友(点评):
复杂设备会花费不少时间啊,特别是非标

网友(点评):
几乎不需要花费额外的时间

楼主:
引用 网友A:
给客户发产品不做图样备份的吗?我管生产的时候,每个客户发货之后,都会保存一套bom表+PDF图样,存到移动 ...

多谢大侠指点,不过大侠没有看懂我的意思。我的意思是很多年前出去的两套设备,其中后来的那套有部分修正。

但是多年后第一家客户再要设备的时候直接把最开始要的设备图纸拿来用了,可是后来有过改正的忘记了,因为都过去好多年了。

这种情况如何是好。

网友(点评):
楼上说的很清楚啊,每台设备做一个档案(包括图纸,BOM等),当这台设备发生售后时进档案找相关资料

网友:
引用 楼主:
多谢大侠指点,不过大侠没有看懂我的意思。我的意思是很多年前出去的两套设备,其中后来的那套有部分修正 ...

理解,但是很难,难于上青天
这里最关键的一点是需要工具,说什么流程,理念都解决不了出错!
比如,在CAD出现以前,像图号、明细栏中数量,谁敢说没错过?全都出过错。那时要想实现你说的,根本不可能。
CAD出现后,软件自动统计、填写明细栏,这样就好多了,可仍然不能保证不出错。因为你更改某张零件图后,照道理说应该更改图号(图号一杠后加标注),可目前CAD并没有这个功能。所以你的问题仍然解决不了。指望每个工程师认真负责不出错是天真的
那么,只有真正实现参数化驱动,才能用工具保证不出错。3D-CAD是有参数化功能,但只是模型参数化驱动的基础。所有的CAD都不可能自带机器模型,建模只能靠自己。所以很难

网友:
原始图纸要存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