螺杆加工求帮助

楼主(2019-02-25):
我们想加工螺杆,大家帮忙看一下,这种加工方式能加工螺杆吗

网友A:
可以,具体看工件大小,工作台行程。这就是3轴联动加工
话说回来,一般这类工件都是车加工的,铣加工的工作效率和面粗糙度没法和车的比

楼主:
引用 网友A:
可以,具体看工件大小,工作台行程。这就是3轴联动加工
话说回来,一般这类工件都是车加工的,铣加工的工 ...

车是加工不出来的

网友(点评):
能否上个图,让俺们长长见识

楼主:
引用 网友B:
铣螺杆?

是的,铣螺杆。

网友:
应该是旋风铣的方式吧

楼主:
有没有可能,螺杆旋转的同时挤压盘铣刀。

网友C:
楼主确定车不出?

网友:
引用 楼主:
是的,铣螺杆。

第一次见,厉害。

楼主:
引用 网友C:
楼主确定车不出?

确定,车不出的

网友:
有点像二次包络。如果是的话 就做专机吧 铣没效率 成本也不低  车有难度 精度也不高

网友:
可以详细了解一下旋风铣的工艺设计,基本上就是这么做的,具体的数据需要详细的查询

网友:
这个图真没看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