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个地方放两个锁紧螺母干嘛用

楼主(2019-02-25):
论坛的朋友,帮忙看看图中这个锁紧螺母的作用

工作情况:通过传动机构传动到皮带轮上,皮带轮带动螺母(螺母在皮带轮内孔中,图中看不到)旋转,丝杆竖直升降,这个结构是悬臂的,
问题:图中的两个锁紧螺母分别是干什么的

网友A:
应该是调节轴承的松紧的!一个螺母会把轴承并死的,两个螺母就不会了,磨损后还可调节!

楼主:
引用 网友A:
应该是调节轴承的松紧的!一个螺母会把轴承并死的,两个螺母就不会了,磨损后还可调节!

您好 我猜的哈 是两个锁紧螺母,因为有顶丝,我拧到指定位置上,用顶丝顶紧就可以调位置了 这个装两个是不是多此一举了?
感谢您的回复

网友B:
是不是拼紧螺母?

网友C:
代替丝杆前面的方形螺母的吧

楼主:
引用 网友C:
代替丝杆前面的方形螺母的吧

您好 感谢您的回复 丝杆前面的方形螺母是什么呢?我这个机构是螺母不动 丝杆做升降运动

楼主:
引用 网友B:
是不是拼紧螺母?

您好 感谢您的回复 您说的拼紧螺母是下面这种吗?

这种螺母他端面有螺栓,用螺栓拉紧,而且两个一样大,而我发的图是上下不一样的

网友:
K型锁紧螺母,采用多颗高强度锁定螺栓紧固,使其副螺牙通过轴向变位达到锁紧目的。还可通过调整轴向锁紧螺钉的扭力来修整螺母的轴向偏摆精度。适用于工作环境恶劣、易松脱、需要高锁紧力的环境。K型锁紧螺母为目前锁紧力最优异的锁紧螺母。

网友:
锁母+并紧防松螺母?

网友:
两个螺母是防松的,用作锁紧里面的轴承外圈的,可以替代圆螺母+止动垫片,或者替代丝杠专用的锁紧螺母。

网友:
这种结构我见过,是压机吗?

网友:
个人觉得是主轴竖直安装,上面有个轴承,图中最上面那个轴承盖压住下部轴承的外圈,这两个螺母上面一个背紧轴承内圈消除游隙,下面那个螺母起防松作用的?

网友C:
引用 楼主:
您好 感谢您的回复 丝杆前面的方形螺母是什么呢?我这个机构是螺母不动 丝杆做升降运动

将丝杆与丝杆固定座之间锁紧,防止丝杆轴向窜动,

网友:
引用 网友C:
将丝杆与丝杆固定座之间锁紧,防止丝杆轴向窜动,

其实就是搭配丝杆支撑侧,与规定侧使用的,不过一般用一个方形螺母就可以了

网友:
疑似放松作用

网友:
轴向固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