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大牛给看一下工程图

楼主(2019-02-25):
尺寸是不是不全,剩下的还有必要标注吗,看的教程上的,有疑惑。感谢各位。

网友:
斜面斜度

网友:
自检的土办法 你按工程图能画出3D图吗?

网友A:
内孔尺寸缺的比较多。
配合面建议0.8-1.6的粗糙度。
V型部分建议标注倒角或圆角,原因是装密封毛刺会影响。
一看是轴承压盖,细节多处理,注意密封结构。

网友(点评):
V型部分好像是毡圈密封,这个不需要太高要求

网友(点评):
0.8~1.6的粗糙度对一般车来说要求太高,实际3.2配合就够了,机设手册普通轴承孔3.2都是可以的

网友:
能照着尺寸画出3d图,就不缺少基本尺寸

网友:
尺寸不全

楼主:
引用 网友A:
内孔尺寸缺的比较多。
配合面建议0.8-1.6的粗糙度。
V型部分建议标注倒角或圆角,原因是装密封毛刺会影响 ...

多谢指导

网友:
(150-130-17)/2=1.5

网友:
内孔厚度和斜度不全,软件画不出来

网友:
是个轴承压盖,尺寸是不全,基本尺寸都不全你说该不该标出来。

网友:
4个台阶孔应标注”均布”;右边剖面图中对基准B的垂直度最好标成”端面跳动”;局部视图的尺寸”10”这样标注不好吧?怎么测量?

网友:
尺寸全不全自己多看两次,让别人找会依赖的,复核一两次就有底了,以后可能出图就拿去加工了,没人给你审图检图

网友:
缺的比较多哦

网友:
螺栓沉孔要穿了。。。。。。。图随便画,画什么样就是什么样,画完了想想,这东西怎么加工,容不容易加工,加工会不会有问题。。。。

网友:
缺的尺寸有点多,楼主应该按特征自己仔细检查一下再出来问。

网友:
是铸造出来的轴承端盖吗?可能有些尺寸在铸造毛坯图里。
不过我想请教下为什么那个端盖和孔配合要正公差,做紧配吗?这个地方的配合是要紧配的吗?

网友:
公差也奇葩。。。。。。确定这是大牛画的?

网友:
少一些非关键尺寸应该也无所谓,但是你得分清是不是关键尺寸

网友:
v型环槽的角度没有

网友:
楼上说的画3D图也是个办法。也可以想象自己是加工人员,就凭这些标注尺寸能不能加工出来,一来检查尺寸有没有少,二来检查这个零件是否易加工

网友:
铸造件不加工的地方不需要标尺寸,标的都是需加工尺寸的!
我见过好几家公司这样的!
这种图纸只在加工中用

网友B:
缺好多尺寸,另外放大图的比例不对,应该是2:1

网友(点评):
这个要看图纸比例,如果图纸是1:2之类的就没问题

网友:
不懂,需要学习

网友:
自己规类检查下,下次查图纸就不怕漏

网友(点评):
换个方式想下,你的图纸给你自己加工能不能加工出来

网友:
自己按照图纸在脑子里过一遍这个件怎么加工的,就知道少不少尺寸了,一个工序一个工序来,说不定你会发现下料都下不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缺好多尺寸,另外放大图的比例不对,应该是2:1

哈哈,和我想 的一样

网友:
图纸最终要加工的,没有机加工的基础知识,尺寸很难标注的全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