扁盒下料会倒的问题

楼主(2019-02-25):
大家看看有哪种更好的办法解决上料问题?1.不要从上取料的方式,不方便人工加料;

2.不要多个料仓位的方式,暂用空间大;
3.若是卧式的方式会出现哪些问题或解决?

网友:
由于摩擦带着一起走等原因会有这种现象。建议用吸盘放吧。

网友:
1)改一下推板的截面形状,会好很多。
2)推板行程尽量小点,输送皮带轴辊尽量往后靠,辊上面加一个浮动辊,让它把露头的盒子抽走。

网友:
那就斜着放

网友:
有做过类似的。

楼主:
请赐教!抱拳!

网友:
改一下推板的截面形状,会好很多

网友:
上面压块铁

网友:
卡料是因为倾斜的角度过大,导致中心偏移的太多,局部压力大造成摩擦力大。偏移可以,角度不那么大应该就可以了,建议把料倾斜方向调整到侧面,侧面加挡板,或者辊。

网友:
感觉楼上们的意见,是不是就是从减少纸盒间的摩擦力着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