钻这样的斜孔夹具应该怎样做?

楼主(2019-02-25):
  如图,今欲在凸台周边钻一通的斜孔(看到没有?有点小)。夹具应该做成组合式还是整体式?倾斜的两组V型铁定位外圆加工是否方便?夹紧机构是不是应该用脚链加蝶形螺母的形式?
做这个没有经验,请大家帮忙想想,或者有类似案例的也请传上来看看,谢谢诸位。

网友A:
四轴加工啊

楼主:
引用 网友A:
四轴加工啊

如果四轴排不开,非要用工装呢。

网友:
加工中心

网友B:
没找到斜孔,如果是第一张图中正面的那个孔的话,要求位置精度不是太高的话,就用加工中心+分度头不行么?

楼主:
引用 网友B:
没找到斜孔,如果是第一张图中正面的那个孔的话,要求位置精度不是太高的话,就用加工中心+分度头不行么?
 ...

第一张图你说的那个孔的右边那个很小的孔,看到没?

网友B:
引用 楼主:
第一张图你说的那个孔的右边那个很小的孔,看到没?

这个件是铸件?还是焊接件?要求啥的我也不太清楚,只能告诉你分度头可以调仰角的,精度不高的话都可以应付,不过这个孔如果要做的话,最好先开一个工艺平台,然后钻孔。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个件是铸件?还是焊接件?要求啥的我也不太清楚,只能告诉你分度头可以调仰角的,精度不高的话都可以应 ...

这个孔精度不高,需要斜45°,分度头够不够?

网友:
引用 楼主:
这个孔精度不高,需要斜45°,分度头够不够?

足够

网友(2020-05-12):
刚想回复,一看一年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