win10系统下solidworks task scheduler一直在排定状态

楼主(2019-02-26):
不动了,百度很久都没有解决方案啊,求大神。。。。

楼主:
自已顶一下,有人吗?

楼主:
有大神吗,吱一声

楼主:
是不是时间和系统时间不对所以一直在排定呢?

楼主:
真的没人搞得定吗,我去外网看看

网友:
楼主最新解决了吗?

楼主:
所了解到的解决方案:1.时间,日期改为美国格式 2.更新到SP4 3.修复
还没试过。

网友(2019-06-08):
我是win10系统的,把软件修复一下就可以了。

网友A(2020-07-24):
我修复啦没啥用的我的奔溃不能用很久啦

网友(2020-09-22):
引用 网友A:
我修复啦没啥用的我的奔溃不能用很久啦

该日期格式。win10的日期格式很多人设置的都显示星期几,这个跟solidworks的时间格式不对应,所以一直排定。把日期格式改的跟task scheduler任务排定里的运行日期、运行时间的格式一致就行了。

网友(2021-06-17):
12楼,正解!!亲测:WIN10X64,SW2020,刚装好也是一直在排定,然后把系统时间改为短时间方式,就可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