挤压成型和折弯成型比较

楼主(2019-02-26):
最近有个产品需要用到金属外壳,目前有两种方案可选,一个是采用挤压成型,一个是采用折弯成型,材料可选铝或铁。请问各位坛友,这两种成型方式哪一种的模具更便宜?

楼主:
外壳长宽高尺寸是205*120*50(mm),厚度1.6mm。

网友A:
没量折弯,量大定型材

网友B:
折弯可以不需要模具,看你的折弯半径和板厚比较相差很大的,具体和厂家沟通,挤压需要模具,量少没必要。

楼主:
引用 网友B:
折弯可以不需要模具,看你的折弯半径和板厚比较相差很大的,具体和厂家沟通,挤压需要模具,量少没必要。

谢谢~目前找了两家供应商,折弯都要收模具费,大概3万块。

网友(点评):
他们可以去抢

楼主:
引用 网友A:
没量折弯,量大定型材

谢谢~预计几千套每年

网友C:
引用 楼主:
谢谢~目前找了两家供应商,折弯都要收模具费,大概3万块。

他们收的模具费是不是下料的模具啊,不知道你的尺寸是多少,一般这么简单的钣金件也不需要很贵的模具啊,还有零件折弯处的圆角是不是有特殊要求导致他们要单独开模啊

楼主:
引用 网友C:
他们收的模具费是不是下料的模具啊,不知道你的尺寸是多少,一般这么简单的钣金件也不需要很贵的模具啊, ...

应该不是,下料是用激光下料。尺寸前面有说。圆角没有什么特殊要求。
后来找了另一家供应商,模具报价8000,不过产品单价贵一点。

网友:
引用 楼主:
应该不是,下料是用激光下料。尺寸前面有说。圆角没有什么特殊要求。
后来找了另一家供应商,模具报价80 ...

那你问清楚他收的是什么模具费 ,这个钣金应该可以直接折出来啊

网友D:
看你这个件就会有误解,圆角那么大

楼主:
引用 网友D:
看你这个件就会有误解,圆角那么大

这个大圆角是ID设计的。会有什么误解?

网友:
你这折弯得用圆弧刀,价格肯定贵,有的钣金工厂,没有折弯圆弧刀,需要重新订套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