蒸汽加热水,蒸汽量如何计算?

楼主(2019-02-26):
有没有什么公式什么的?
15吨/小时20℃的水, 需要加热到104℃,所用饱和蒸汽为0.5MPA
用于除氧器,计算一次加热蒸汽蒸汽量

网友:
看得有点懵圈啊,这要是回答蒸汽量是15吨/小时,会挨打吗?

网友(点评):
我那是水

网友:
2.3t/h

网友(点评):
请问怎么算的

网友(点评):
我怎么算了3.2t/h,考虑20%损耗。

网友:
水质量*加热前后水焓值差=蒸汽质量*(蒸汽焓值-加热后水焓值)

网友:
记得是用焓降计算的,具体可以查手册。

网友:
是直接加热还是换热加热?不同加热方式用汽量不一样

网友A:
我怎么算了3.2t/h,考虑20%损耗.

网友:
引用 网友A:
我怎么算了3.2t/h,考虑20%损耗.

有个经验估算,100kg蒸汽1小时可将1t水升温70-8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