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手求助,请问燃气灶阀体的那条转轴要怎样做出来

楼主(2019-02-26):
有图
请问需要用到什么机械。谢谢

网友:
模锻,锯床?不太确定,顶一下

网友:
这个零件形状奇特,整个轴身应该采用的是车床加工,上面的槽应该是线切割加工,头部的那块应该是墩头镦上去的。

网友A:
模锻+锯床,批量大可以上自动化。说实话,数量不上10万都不值得折腾一回的,如果只是几件的话,找个小作坊铣+车+锯,表面煮个黑就凑合用了。

网友:
那头子适合精密模锻,主要看批量。

网友:
车削和铣削就可以完成。

网友:
模锻之后上车床,铣床可以加工出来,这个零件的关键点是数量决定工艺,量大可以考虑设计专机加工

楼主:
感谢各位的解答,请问模锻是什么来的,也是一种机械吗

楼主:
今天我请教了这边的师傅,基本得出是用打头机,车床,冲床,铣床,这几样
这几样机械能买到专用的吗,这个数量很大

网友:
锻压,车床、铣床

网友:
精铸回来,车槽,铣开口

楼主:
引用 网友A:
模锻+锯床,批量大可以上自动化。说实话,数量不上10万都不值得折腾一回的,如果只是几件的话,找个小作坊 ...

数量很大,请问需要哪些自动化设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