想用吸盘上下料,哪家的好用

楼主(2019-02-26):
接个项目,设计一个冲床自动上下料的机械手,工件为100-300mm的薄片,厚度1mm,重量0.6kg,想用吸盘上下料,不知道哪家的好用,有没有用过类似的,帮忙推荐一下品牌和大概价格。

网友:
上台国产机器人吧,价格也不贵

楼主:
想着是用几个气缸加吸盘的,简单一些就行。

网友:
冲压速度。。

网友:
引用 楼主:
想着是用几个气缸加吸盘的,简单一些就行。

找人设计专机,是最省的,前提是量大。

网友:
自己先弄

网友:
这个技术都是成熟的。

网友:
联系SMC,让他们工作人员给你方案

网友:
ckd festo都可以

楼主:
之前一直用过施迈茨的,只是不知道价格,跟其他品牌对比性价比怎么样,想多了解一下这方面的。

网友(点评):
施迈茨太贵了。便宜的有亚德客、恒拓高。或者直接上淘宝

网友A:
老实说,我们都是上TB,

网友:
想要稳定的抓取效果,推荐PIAB(吸盘+真空发生器):顺便提一句,不导磁板材要考虑分张问题。

网友:
SMC和妙德的吸盘

网友B:
一个运动机构带着真空吸差不多就行吧,只是倒数第二个件的定位是不是要考虑

网友(点评):
有定位,有检知,一般的吸盘都没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A:
老实说,我们都是上TB,

帮朋友做的,想的是尽量节省一下成本。简单些就好。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一个运动机构带着真空吸差不多就行吧,只是倒数第二个件的定位是不是要考虑

对的,到时候会设计一个储料装置的。

网友:
不重 感觉Festo的真空阀配几个吸盘就可以 还可以带真空反馈,带自动爆破。

网友:
记得考虑:是否需要分张?

网友:
日本妙德的吸盘,气缸SMC 亚德客 等

网友:
看你这个产品规格的话随便找个吸盘都可以抓起来。冲压取料的话你应该根据磨具开口高度,来匹配机械手抓手厚度,从而影响到你选取吸盘时吸盘金具组的长度

楼主:
引用 楼主:
之前一直用过施迈茨的,只是不知道价格,跟其他品牌对比性价比怎么样,想多了解一下这方面的。

多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