什么机构可以把玻璃从右端翻转成左端那种状态

楼主(2019-02-26):
如题, 求助高手   玻璃上下方向改变了 而且空间受限

网友:
气缸可以,电机更好控制一点

网友:
好象有一种翻转机构。

网友A:
不翻,旋转可以吗

网友:
引用 网友A:
不翻,旋转可以吗

这个

网友:
吸盘+伺服,反正做玻璃生产线不差钱

网友:
就上下方向变了,前后方向变不

网友:
搜索视频 ,瓷砖生产线,有很多种翻转机构参考

网友B:
这里有个机构参考一下。

网友:
电机加吸盘

网友:
引用 网友B:
这里有个机构参考一下。

哥哥   你最简单粗暴。直接上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