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个液压回路希望指点一下谢谢

楼主(2019-02-26):
师傅好,我现在要做一个计量泵的试验台,用来测试泵的流量,压力,功率,效率等性能,现在画了一个原理图,希望大家帮忙改正~我是液压小白,自己现学画的,所以希望大家指正的时候可以尽量详细,谢谢!(泵的流量范围是50~330ml/min,压力10MPa)

网友:
系统大工程

网友A:
@只有快乐 这种需要大神出马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只有快乐 这种需要大神出马了

@只有快乐 希望大神可以指点一二

网友B:
先看到这几个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B:
先看到这几个问题。

感谢师傅的指导,首先出口压力表我放在了空气室上面,效果应该是一样的,其次流量计,我忘记说了,要求用质量法测量,所以我用了衡器,通过一段时间的质量求得流量,到时间之后联动换向阀右移,使液体流向水箱就可以了。另外关于真空表这个我也不太确定,我想通过他来测吸入压力。和出口压力表求得压差。您看看这样可以吗?谢谢

网友:
我都看不恶魔1

楼主:
不要沉了啊,希望大家可以帮忙指点指点~

网友:
都是大神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