塑料或木质的可升降支架设计求助(已有铁质升降架)

楼主(2019-02-26):
大家好

目前我们当前已有如下的可升降支架,用来放设备,目前组里提出要求,因为要做传输距离测试,波段式433或868MHZ。
因此要采用非金属材质制作,可以不要中间的横杆,但仍希望保留可升降的功能。

如果有量,倒是也好做,但是我们采购量不大,供应商估计也不愿意做,所以尽量往简单实用了去设计。

目前我的想法是用PVC管嵌套,然后用插销形式固定两个管子,问题很明显,不稳定,然后底部的支撑我想不到太好的办法用简单的方式实现如下图所示的支撑。用于外场测试的,如果大家有知道类似的架子,用的是非金属材料制作的,希望能指点下我。

非常感谢!

网友:
PVC管可以吗?

网友A:
三角架,这种卖摄影器材或者照相机电脑城都有卖的。碳纤维材质的很轻便,强度比铝合金的还高。应该可以满足你的要求。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三角架,这种卖摄影器材或者照相机电脑城都有卖的。碳纤维材质的很轻便,强度比铝合金的还高。应该可以满足 ...

碳纤维的就比较贵了,也考虑过,一般的差不多就要一两千,但也不是不能考虑。

网友A:
引用 楼主:
碳纤维的就比较贵了,也考虑过,一般的差不多就要一两千,但也不是不能考虑。

应该没有那么贵吧,我前两年买过铝合金的。也顺便问过碳纤维的。应该有便宜点的。另外你说的PVC管子感觉太软了。不太合适吧

楼主:
引用 网友A:
应该没有那么贵吧,我前两年买过铝合金的。也顺便问过碳纤维的。应该有便宜点的。另外你说的PVC管子感觉 ...

嗯,我找找支持定制的么,应该不贵,两千内也不是不能接受。

楼主:
引用 网友A:
应该没有那么贵吧,我前两年买过铝合金的。也顺便问过碳纤维的。应该有便宜点的。另外你说的PVC管子感觉 ...

比较麻烦的就是,我们同事要求全都要非金属的,这个就比较麻烦了,我先做个方案他们看看吧~

网友:
三脚架,升降杆都要求非金属,是否太苛刻了?
测试大纲有这样要求么?

网友B:
立杆直径是不是在38mm左右?可以查下ABS材质的,全铁三通应该有塑料的可以代替,也可以考虑3D打印尼龙材质,

楼主:
引用 网友B:
立杆直径是不是在38mm左右?可以查下ABS材质的,全铁三通应该有塑料的可以代替,也可以考虑3D打印尼龙材质 ...

立杆直径目前是50mm左右,厚度1.5mm,了解了,想不到市面上有比较现成的做么~

铝合金的倒是很多~

网友:
引用 网友B:
立杆直径是不是在38mm左右?可以查下ABS材质的,全铁三通应该有塑料的可以代替,也可以考虑3D打印尼龙材质 ...

3D打印成本很高的啊。我们以前做过,忒贵了。比找三脚架厂家定做都贵。

网友C:
PVC管材薄的比较脆,建议试一试PPR,连接可以直接拼上再上胶
下面的三脚架需要连接直接淘宝买尼龙钉,重要的连接件可以咨询一下3D打印公司的各种高强度的光敏树脂材料.做出来很光滑,比FDM做出来的ABS,PLC好很多。如果不需要很大的承重能力应该差不多了

网友D:
自已做,怎么也比买的量产件贵。1K多都觉得贵,估计你们自已做至少也要1K

楼主:
引用 网友D:
自已做,怎么也比买的量产件贵。1K多都觉得贵,估计你们自已做至少也要1K

1k多不嫌贵,两千以内也可以接受。

楼主:
引用 网友C:
PVC管材薄的比较脆,建议试一试PPR,连接可以直接拼上再上胶
下面的三脚架需要连接直接淘宝买尼龙钉,重要的 ...

算了下,按照现在的三通尺寸算,改成ABS材质,100g左右,实际改用光敏估计厚度得加一倍,不是很好的光敏,大概0.7/g。
但是我从大学期间就有用过不少3D打印的部件,没几天坏一个也是很恼人呀,我们公司是和供应商签质保的,如果供应商这么做,最后售后要被搞得不想做了

网友E:
看看PC合金材料的特性,可以机加工,也可以表面进行电镀处理,强度,韧性,耐冲击性也很好。

楼主:
引用 网友E:
看看PC合金材料的特性,可以机加工,也可以表面进行电镀处理,强度,韧性,耐冲击性也很好。

嗯嗯,我和供应商商量下~

网友:
你这套硬质PVC管,尼龙棒都可以实现啊,连接件也可以采用尼龙螺栓螺母,稳定性只需要底盘加重,机加工尼龙料时控制精度都可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