焊接机器人撞枪后点丢失问题解决

楼主(2019-02-26):
公司工作站KUKA KR16焊接机器人采用TBI焊枪,焊接时撞枪,喷嘴处撞痕。导致焊枪支架变形
,各轴校零,更换新支架后依然回不到程序点(新支架和焊枪及防碰撞开关在其他机器人上实验没问题)
询问下一步采取措施,还是只能改程序??

楼主:
与TCP点有无关系

网友A:
专门为这台机器改程序,以后就麻烦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专门为这台机器改程序,以后就麻烦了。

就是不想改程序,问问解决办法

网友A:
引用 楼主:
就是不想改程序,问问解决办法

拆得再细一点,互换大法

楼主:
引用 网友A:
拆得再细一点,互换大法

连装焊枪的一个定位套都互换了

网友A:
引用 楼主:
就是不想改程序,问问解决办法

撞击有多大的力度,可能牵扯哪些机电元件,心里应该有数吧

网友:
引用 楼主:
连装焊枪的一个定位套都互换了

没看到你整机照片,搞不好哪个螺丝松了。总之是你认为没事的一个小地方可能出事了

网友B:
得重新示教吧?

楼主:
引用 网友A:
撞击有多大的力度,可能牵扯哪些机电元件,心里应该有数吧

唯一带电的是防碰撞开关了

网友:
机器人重新标定下零点试试。
再补充点:按道理有防护开关,机器人本体不应该受很大撞击力,但既然焊枪换到其他机器人上没问题,那么只能是这台机器人坐标系变了,复杂点就重新标定下机器人零点,或者先检查一下零点有没有问题。其实单从程序上来说,重新示教下工件坐标系应该也可以,对程序本身没有太大改变。

楼主:
引用 网友B:
得重新示教吧?

叉车外门架三十几套程序修改不是一时半会能解决

网友:
想不出什么更好的办法啊

网友:
重新标定零件坐标,一般没什么好办法,也很难找到原因,有没有大神分析下

网友:
和机床的原理一样,出现撞机后很难回到原来的状态,就算是厂家来人也是尽可能复原,所以,撞机对高精度设备是很致命的

网友:
建议先打电话问库卡售后  比较专业

网友:
不知道原程序是不是以工件坐标系+TCP编的,如果是,重新标定一下焊枪TCP点再标定一下工件坐标系就可以吧,不用改程序。

网友:
修改程序不麻烦吧,把其他轴较零后,把程序0基准点定为原来基准点加上或减去相对位移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