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丝杠垂直运动的计算问题!求解~

楼主(2019-02-26):
之前一直没接触过丝杠,今天闲来没事,翻出来以前存的丝杠资料来学习,发现贴图上红圈部分内容好像不太正确,按照我自己的思路去计算这个负载转矩和资料中的结果也不一样,不知道到底是我错了还是资料错了,有没有大侠帮忙指点迷津??

楼主:
以上是我的推导结果

网友(点评):
轴向负载、你这个F跟上面图片中 不是一个力

楼主:
这个是资料的结果

网友A:
引用 楼主:
以上是我的推导结果

请问你对力的分析可以指教一下吗?

楼主:
引用 网友A:
请问你对力的分析可以指教一下吗?

我是受到《机械原理》书中影响做的推导,不知道能不能搬到这里用

网友B:
前面的不对,明明写的是力F,单位是NM。我也是醉了

楼主:
总的来说,我是按照书本里求向上拧紧螺栓所需驱动力矩的方法来求丝杠垂直上升中所受到的负载转矩,不确定向上拧紧螺栓的平衡力矩能不能等价为丝杠垂直上升受到的负载转矩

楼主:
引用 网友B:
前面的不对,明明写的是力F,单位是NM。我也是醉了

是呀,我也是看到了那个单位有问题,才对资料中这个结果产生了疑问,就试着推了一下,最终得到了不同的答案,不敢确定对错。

网友(点评):
你不要看书 随便找本选型资料 公式都是最上面那个、、、、、、、

网友C:
引用 楼主:
以上是我的推导结果

lz的F方向和xls中F的方向有差别

楼主:
引用 网友C:
lz的F方向和xls中F的方向有差别

是的,资料里面的驱动力F是沿着螺旋线切线方向,我的驱动力F是按照课本里面的水平方向去添加的,我觉得按照水平方向去添加比较合理,

网友A:
引用 楼主:
我是受到《机械原理》书中影响做的推导,不知道能不能搬到这里用

感谢感谢,我要好好学习学习。

楼主:
引用 网友A:
感谢感谢,我要好好学习学习。

太客气了,还请你学完了告诉我答案啊~

网友C:
引用 楼主:
是的,资料里面的驱动力F是沿着螺旋线切线方向,我的驱动力F是按照课本里面的水平方向去添加的,我觉得按 ...

那么请证实或者证伪这个合理性;
那么这个问题就解决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那么请证实或者证伪这个合理性;
那么这个问题就解决了。

谢谢大侠帮我指明了方向

网友B:
按书上的,反正你那个资料,我是看不懂。为什么是F×导程

楼主:
引用 网友B:
按书上的

多谢指教,按书中算出来的结果要偏大一些,结合实际情况的话也更保险些吧~

网友B:
扭矩×转速=功率,力×移动速度=功率,核算一下。

网友(点评):
不对,没想好。反正是通过丝杆端跟移动端功率对比。可以核算一下。

网友:
我们算的F是轴向力,换成扭矩是导程有关的,你那个扭矩公式是计算作用在圆杆表面的切向力的。

网友:
引用 网友B:
扭矩×转速=功率,力×移动速度=功率,核算一下。

对,就是这哥哥的思路。算电机惯量,力矩什么的,都是从能量守恒得到的。
我计算也是用这两个基本公式来推算的

网友:
我也觉得书的思路是对的,不过一些选型资料是表格那样计算

网友:
另外,那份表格里面的其他页,也有丝杆水平运动的计算,而且怎么和垂直运动的计算公式一样,继续把重力分解为轴向力.....

楼主:
昨天我又在网上下了一份THK滚珠丝杠的产品目录,找到了厂家的公式如下:

楼主:
刚开始看到厂家这个公式,我是不知道怎么推导出来的,然后我就按照书中的思路往厂家这个公式去套,最后发现了其中的原理。
结果是:按照书中的思路确实可以推导出来和这个厂家公式很接近的式子,之所以不能完全等立是因为书中的案例考虑到了螺杆和螺母之间的摩擦力,而厂家的滚珠丝杠在计算的时候应该是忽略了丝杠副的摩擦力,所以就造成了按照书中思路去计算的话,负载转矩会偏大的情况。
不知道我这个发现是否成立呢?毕竟我不是厂家,所以不敢断然下定论,还请坛友一起探讨下。

网友:
我觉得水平驱动时,重力是径向受力,和扭矩几乎无关,应该是按照THK这个公式计算。垂直运动时,重力是轴向力,应按照机械原理书籍那样计算

网友(点评):
我在下面贴的有水平安装时候的思路

网友:
引用 楼主:
刚开始看到厂家这个公式,我是不知道怎么推导出来的,然后我就按照书中的思路往厂家这个公式去套,最后发现 ...

把帖子发到机械设计那边讨论一下,那边比较活跃一点

网友(点评):
你帮我看看我下面的推导,我觉得应该是这样的

楼主:
这个是丝杠水平安装时的推导思路,请验证

网友:
引用 楼主:
这个是丝杠水平安装时的推导思路,请验证

我觉得这个分析没错。不过水平时F是摩擦力,垂直时如机械原理写的 F是重力,当然还要考虑加速惯性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