找一款直流电机,额定电压12V,转速400到500每分钟,额定转矩2N/M,重量不超过500克

楼主(2019-02-26):
如标题,如果日常有接触到高功率密度电机,麻烦推荐一下,小弟不胜感激,最近只找到一些24V的大疆减速电机,买来测试后实在用不起来,看看各位大神有没有遇到好的电机

楼主:
额定转矩2N/M以上,价格不限

网友A:
12V和2N*m,这个不好找了

网友B:
大疆这款其实不错的。12V应该也能用吧。24V下堵转9Nm呢

网友(点评):
DJ的那一款,有没有链接,谢谢!

楼主:
引用 网友A:
12V和2N*m,这个不好找了

的确不好找,RC赛车的电机都是不带减速箱,考虑过自己做减速箱,减速箱好设计,不好制作,领导也不同意

楼主:
引用 网友B:
大疆这款其实不错的。12V应该也能用吧。24V下堵转9Nm呢

转速不行,刚测试完,12V驱动,转速200左右,也不知道,是不是测试的对不对,大哥你对这个电机了解吗?我对这种电机不太了解

网友B:
引用 楼主:
转速不行,刚测试完,12V驱动,转速200左右,也不知道,是不是测试的对不对,大哥你对这个电机了解吗?我 ...

必须要12V么?这款电机我记得24V额定转速388转。12V 200转差不多。如果你们有能力改减速箱,可以吧减速比改小一倍,这样12V下就有400转了,但是额定转矩只有1Nm了。但是直流电机耐操能过载4-5倍,2Nm问题不大。

网友B:
引用 网友B:
必须要12V么?这款电机我记得24V额定转速388转。12V 200转差不多。如果你们有能力改减速箱,可以吧减速比 ...

经费够的话看一下maxon的电机吧。大疆也是仿maxon的,人家各个规格都有,12V24V48V的,各种减速比,就是贵。

楼主:
引用 网友B:
必须要12V么?这款电机我记得24V额定转速388转。12V 200转差不多。如果你们有能力改减速箱,可以吧减速比 ...

大疆的电机构造奇特,领导不让拆,现在怕是改不了减速箱,不知道国外有没有好的电机,我记得国外有个仿生机器人的电机是科研室自己做的,这种特殊电机很少由厂家做

网友:
引用 网友B:
必须要12V么?这款电机我记得24V额定转速388转。12V 200转差不多。如果你们有能力改减速箱,可以吧减速比 ...

有没有考虑割草机上的BLDC,配一个行星减速?

楼主:
引用 网友B:
经费够的话看一下maxon的电机吧。大疆也是仿maxon的,人家各个规格都有,12V24V48V的,各种减速比,就是 ...

在哪能买到,淘宝上都是二手的,价格不是问题

网友:
引用 楼主:
在哪能买到,淘宝上都是二手的,价格不是问题

要找国内的代理。或者直接上maxon官网和老外沟通。

网友C:
你这是个小不点,我们做大电机

网友D:
引用 网友C:
你这是个小不点,我们做大电机

有没资料介绍,谢谢!

网友:
引用 网友D:
有没资料介绍,谢谢!

有是有,不过不知道你试用不,西门子,sew,台达,都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