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个零件有两个名称怎么修改回来只要一个名称

楼主(2019-02-26):
如图所示,一个零件有两个名字,做材料明细表导出来的表格零件名字显示的是后面那个05B,但我要的名字是前一个456987,好多旧零件都是这样,做材料明细表太麻烦了,怎么解决这个问题啊

网友:
有个啥宏。

网友:
弱弱的问一句,大家取名字都这么随意吗

网友A:
SW的FeatureManager设计树显示的名字是“文件名(配置名<显示配置名>)”,所以想改第二个名称可以到配置管理器里去修改你想要的配置名称
个人感觉直接用配置名做明细表名称比较麻烦,一般采用文件名按“零件号+零件名”保存,建个自定义属性“零件名”,“零件号”值填写零件名称,材料明细表相应列连接到自定义属性就可以,这样修改比较方便,也不会有相同文件名的文件互相打架
修改材料明细表连接的方法是选中列,出来的浮动菜单上有个列属性图标

楼主:
引用 网友A:
SW的FeatureManager设计树显示的名字是“文件名(配置名)”,所以想改第二个名称可以到配置管理器里去修改 ...

是这么个回事,但有一个问题,就是配置不能全部删完,我可以新增很多配置,也可以删除配置,但独独最后一个无法压缩,无法删除。我想一个配置都不要,变成默认状态。

网友(点评):
默认配置只是模板固定设置的一个配置名,所以只有一个配置的状态就是你所说的默认配置

楼主:
引用 楼主:
是这么个回事,但有一个问题,就是配置不能全部删完,我可以新增很多配置,也可以删除配置,但 ...

我想说的默认是这个零件没有配置,不像后图的这个零件有一个配置,且无法删除掉,我发现拿这个零件做一个零件模板,画出来的零件也会带有一个配置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