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olidWorks怎么简单测量装配体大概质量?

楼主(2019-02-26):
SolidWorks怎么简单测量装配体大概质量?想统一设置一个密度,大致测量质量。谢谢!6 d- S2 l0 c% M% ?/ [

网友:
点测量工具就好了。

网友:
如果你零件材料属性都正确直接点击测量就行了,但是如果前期三维处理不到位那就拍拍脑子估个数吧

网友:
把所有零件的材质和密度输入正确,然后在测量菜单中查看质量。

网友:
质量评估

网友:
可以测量体积,然后用你自己设置的密度计算一下

网友:
不想一个个零件设密度的话,就在装配体的质量属性里面看体积,然后用自己定的密度用计算器估算下质量

网友(点评):
嗯也只能这样了,不知道新版本可不可以实现

网友:
有个质量评估 事先没设置材料属性可以直接用测量出来的质量*材料密度就可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