同步带轮与步进电机

楼主(2019-02-26):
在做课程设计,知道同步带轮的转速是7.9577r/min ,如何确定步进电机的型号?确定步进电机的型号需要计算一些什么量?小萌新一只,,求教

网友:
V=πdn,7.9577=3.14*d*n,d(同步带轮节圆直径)已知的情况下,算出n. 查电机手册或者机械设计手册矩频特性曲线,确定静力矩。根据力矩查选型手册,确定用多大的电机。需要注意一般步进电机用二相,细分数不超过4,电机转速不要超过600r/min.容易丢步。 这是在一般传送的情况下,如果是带负载的间歇性运动的话,就需要考虑电机转动惯量和负载转动惯量,T(转矩)=J(惯量)*β(角加速度)。这个就比较复杂了,建议自己去查机械手册,或者简单点把工况给到电机供应商,让他们给你选型。

网友:
参考这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