安装CAD时缺少.NET Framework怎么办?

楼主(2019-02-26):
  如图1,今天安装CAD2007时提示缺少.NET Framework(刚装的系统),去微软官网下了.NET Framework3.5安装时提示如图2,然后又下了.NET Framework4.0也装不上去,想请教下大家这是怎么回事?为什么官网下的也装不上去,是不是Win10系统的原因?

                                            图1

网友A:
去控制面板看看这几个安装上去没有

楼主:
引用 网友A:
去控制面板看看这几个安装上去没有

哪几个?

网友B:
版本太低了cad2010-2018不行吗

楼主:
引用 网友B:
版本太低了cad2010-2018不行吗

习惯2007了,小巧好用,不过有个同事可也是由于没有这个插件导致他装不了CAD2013。

网友:
我用清华天河pccad2010 也很不错的

网友C:
不兼容。07对应的应该是XP系统,用兼容性运行一下试试。

楼主:
引用 网友C:
不兼容。07对应的应该是XP系统,用兼容性运行一下试试。

谢谢,明天试试。

网友D:
要通过“windows功能”安装,安装前先开启启动windows的自动更新服务

网友E:
是要某一个版本的,如果2007改的64位,那么试试看看下个32位的,把里面的.net提出来,或者修改setup.ini,让它安装时不检查.net,可以参考网上修改32位安装包为64位的文章

楼主:
引用 网友D:
要通过“windows功能”安装,安装前先开启启动windows的自动更新服务

好的,试试。

楼主:
引用 网友E:
是要某一个版本的,如果2007改的64位,那么试试看看下个32位的,把里面的.net提出来,或者修改setup.ini, ...

好的,试试。

网友:
为什么不把系统改成WIN7或者WINXP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