怎么通过触摸屏修改伺服电机的齿轮比

楼主(2019-02-27):
  本来设计是打算编码器测速实时反馈给plc,然后plc运算完在发给伺服驱动器的,但是考虑到从编码器到plc在到伺服驱动器这中间有一定的时间延迟,导致伺服电机跟随主轴的速度会慢半拍 使排线不均匀,现在想改成测速那个编码器直接接在伺服驱动器上面,然后伺服驱动器的电子齿轮比要在触摸屏上面设置。有大神这样玩过吗

楼主:
编码器测主轴,主轴带动从动轴,主轴转速4200/min  从动轴转速25200/min   速比1/6   编码器线数600   要求是从动轴转一圈 伺服走0.15mm  0.15mm这个距离要可以通过触摸屏修改的。

网友A:
   触摸屏到可编程控制器再到伺服驱动器,时间上一样有延迟。看你整个程序的扫描时间了。

网友B:
电子齿轮比在运行中都是禁止修改的

网友(点评):
正确,我还在想这能修改吗?

楼主:
引用 网友B:
电子齿轮比在运行中都是禁止修改的

不是在运行中修改,机器停了才修改。 可以吗

楼主:
引用 网友A:
触摸屏到可编程控制器再到伺服驱动器,时间上一样有延迟。看你整个程序的扫描时间了。

不是在运行中修改,还有就是,编码器的脉冲直接给驱动器了 不经过plc

网友:
引用 楼主:
不是在运行中修改,还有就是,编码器的脉冲直接给驱动器了 不经过plc

触摸屏和伺服驱动器通讯就可以了。

网友:
修改电子齿轮比是个比较复杂的动作,没用屏幕试过,估计悬

网友(2020-02-15):
修改电子齿轮比,以前用工控板的那种贴标机修改过,是类似CNC的板,PLC没弄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