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指点!阻尼缓冲器选型!

楼主(2019-02-27):
某设备上用到气缸阻尼缓冲器,现成易损件,几乎都失效。

想请教下业内高手前辈,这个部件,从什么渠道?买什么品牌的比较耐用?性价如何?

另外,这个部件可以维修,或者简单改进么?调试过程需要注意哪些问题?

附图:

楼主:
问题太多,继续请教:能否用低速代替中速起到耐用的效果,对气缸的正常工作有何影响?

附参数截图:

网友A:
你认为这个不是易损件吗

网友B:
你选型的时候有进行计算吗?还是供应商帮你选的。更换周期如何。如果太多不懂,还是在某度搜一下啊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认为这个不是易损件吗

抱歉,我们现在是设备使用者。如果是属易损件,那是设备的设计制造不合理,现在不是我们可控的范围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你选型的时候有进行计算吗?还是供应商帮你选的。更换周期如何。如果太多不懂,还是在某度搜一下啊

我们现在是设备使用,与做修理的朋友聊了下。属于设备设计不合理,高频次场合,该产品不适用。

网友:
缓冲器选型需要确认很多参数,高频应用时更要注意,否则活塞杆密封容易磨损,导致漏油然后缓冲失效。
推荐使用ACE专业缓冲器选型软件,根据实际参数给出合适的产品:

顺便说一句,CEC、CJAC、Airtac的缓冲器选的不合适就是“耗材”。

网友(点评):
从您的观点来理解,是原设备设计选型不合理。

网友:
用费斯托的吧,我们在用,效果还可以,一分钟2次,不属于高频,不知道你们频率多高。

网友(点评):
我们远远超过两次!

网友:
提醒一下,高速撞击和高频撞击是不同的概念。高频撞击代表密封会频繁磨损,发热量也会迅速增高。
很多品牌单纯的理解高频撞击就是把行程和时间折算成m/s,结果选出来的缓冲器用几天就坏了。

网友:
增加一个优力胶

网友(2019-08-21):
还是去找一下机械设计手册看看吧

网友(2020-08-03):
缓冲器容易坏,要确认缓冲器选型是否正确,如果没有问题就是产品质量问题,亚德客缓冲器一般寿命100万次内。我司产品质保300万以上,特殊产品1500万次。
台湾西捷克CJAC油压缓冲器,专注行业33年。两年内任何质量问题,免费换新。
18963665169

网友:
引用 楼主:
抱歉,我们现在是设备使用者。如果是属易损件,那是设备的设计制造不合理,现在不是我们可控的范围了!

油压缓冲器本来就是易损件和常用备件,尤其是拿来当硬限位的 场合。如果你拿这一点去为难设备的设计者,这就有点苛责了。当然你可以去问他,相信他会给你一个合理的解释,我相信任何一个设计者在选用的时候都是考虑的比较全面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