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减少A-B面的摩擦

楼主(2019-02-27):
新手,向各位大牛请教

如图所示,如何减少A-B面的摩擦,还是需要增加些什么,或者怎么改

网友:
一定要贴着?轴做台阶隔开不行?

网友:
楼上说的对

网友:
那就让AB不要接触。

网友:
不让挨着不就行了么。

网友:
这是要DIY一个数控摇篮吧?

网友:
这是什么结构?

网友A:
轴加台阶

网友:
威望不够

网友B:
加推力球轴承

网友:
加个垫片

楼主:
引用 网友A:
轴加台阶

谢谢,这样行不行?

网友:
引用 楼主:
谢谢,这样行不行?

是这样的

网友(点评):
不怕散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加推力球轴承

也对哦,楼上有人数轴加台阶,那么加推力球轴承好还是轴加台阶好呢

网友:
引用 楼主:
也对哦,楼上有人数轴加台阶,那么加推力球轴承好还是轴加台阶好呢

看是否有较大的轴向力,若没有太大力,靠原先的两个深沟球平衡掉就可以,那就不要再加一个推力轴承了,毕竟新增零件、新增成本,且引入不可靠性

网友:
加轴肩或者轴套都可以

网友:
减小两个面接触面积,另提个是提高光洁度。

网友:
不让AB面接触,轴设计个小台阶

网友:
影响摩擦力大小的因素就那几个,就从那几个方面考虑

网友C:
为什么要这样装两个轴承?

楼主:
引用 网友C:
为什么要这样装两个轴承?

你的意思就是不要一个,轴改成像电机轴一样?

网友:
用途,功能要求,工况,具体一些

网友:
引用 楼主:
你的意思就是不要一个,轴改成像电机轴一样?

我是不知道两个轴承有什么作用。

网友:
如果是水平安装的话可以加润滑呀,表面开个环形槽,在侧面开个注油孔

网友:
感觉装一个轴承就行啊,难道这两个板都固定不动,只有轴转?那样的话你也不会问摩擦的事了

网友:
吧每个评论区观点看遍,筛选出合适自己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