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一种棒料分料的机构

楼主(2019-02-27):
来料是一捆一捆的,每一捆棒料的规格不同(同一捆规格相同),直径从8-100,长度最长的有3米,表面为精车表面。现在需要将其分成一根一根的,我想过用步进向上顶的方式,但是规格不一样间距调节很频繁也麻烦,也想过直接用一个斜面向下滚,直径大的可能还好,直径小的可能会力不从心,小弟非标新手一个,这几天脑壳都大了,还请各位大佬帮忙想想招,不吝赐教。

网友:
这个可以实现。

楼主:
可以分享一下具体怎么弄吗?

网友A:
多层,开孔,小于开孔直径的漏下去,空间会大一点,但是成本比较小。新手一枚,供参考

网友B:
引用 楼主:
可以分享一下具体怎么弄吗?

可以,我要找一下。

网友:
提个思路:第一道电磁铁往复从上往下移动,筛选出来排成一排,此时多层变单层,再用一道电磁铁往复从上向下移动,帅选完放一排,单层无序排列可以变成有序排列,下面怎么分料都好分了

网友C:
自己手画的一个方案,将就看一下,整个流程就是一捆料过来后先人工放到右边的料架上去,平铺放好,一组拨料轮旋转带动一根圆料进入副料架,圆料与拨料轮脱离,圆料在重力的作用下沿副料架进入V型传送带中,输送到下一工序。针对圆料直径不同,可以调节料架上的起始位置调节装置,让拨料轮上的拨爪刚好分离一根圆料为宜,避免出现一次多根料或无法拨料的情况发生。针对料的长度不一致,可以调节拨料轮之间的距离,让最短长度的料最少有三个拨料轮同时接触

楼主:
引用 网友A:
多层,开孔,小于开孔直径的漏下去,空间会大一点,但是成本比较小。新手一枚,供参考

不是很理解怎么靠多层往下漏实现的分料的,主要是产品规格都不同,而且变化范围很大

楼主:
引用 网友B:
可以,我要找一下。

找到了可以发出来吗?多谢

楼主:
引用 网友C:
自己手画的一个方案,将就看一下,整个流程就是一捆料过来后先人工放到右边的料架上去,平铺放好,一组拨 ...

这种也考虑过,和步进向上顶是一样的需要每个规格都要调整,现在就是想得是能不能不要频繁调整,不管上什么规格都通用,因为前后两捆规格都不同

网友:
引用 楼主:
找到了可以发出来吗?多谢

好的

网友:
引用 楼主:
这种也考虑过,和步进向上顶是一样的需要每个规格都要调整,现在就是想得是能不能不要频繁调整,不管上什 ...

你们是要求这样每捆规格都不一样还是因为工艺没有要求导致工人随机上料的

网友:
平铺,两个参数需要识别,一个是长度一个是直径,用图形识别系统对两个参数进行识别,把两个值都一样的料,用机械手夹到储料捆里

网友(点评):
lz显然不是这个需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