星轮带螺杆

楼主(2019-02-27):
目前是螺杆带动星轮转动,要是反过来星轮(1个星轮)带动螺杆转动可以吗

网友A:
当然可以啦,只不过一般单螺杆压缩机,特别是制冷压缩机功率都很大,电机很大,如果用星轮驱动的话结构还有稳定性都会比较差,而且,星轮材料一般为非金属,如果用单侧星轮驱动,最终所有的负载都在单侧星轮上,材料强度是个考验。

楼主:
引用 网友A:
当然可以啦,只不过一般单螺杆压缩机,特别是制冷压缩机功率都很大,电机很大,如果用星轮驱动的话结构还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