做轴承生产溯源的一个想法,请老哥们指导下

楼主(2019-02-27):
热处理之后,磨加工之前,用打标机,在端面打上数字或二维码(二维码更好),打印深度要大于端面磨加工抹掉的深度,这样整个磨加工下来,每个轴承都有唯一的标记,那么所有的检测数据都可以做到追溯。  在线检测数据这一部分我有专门的方案,硬件加软件正在开发,就是在磨加工之前打码这个过程可行性高吗?请各位指点一下

网友A:
那这个数据库要很大噢

网友B:
早期的轴承都采用热处理之前打硬印的方式表示轴承型号,商标及代码的,只要考虑到磨加工余量即可。

网友C:
打标机可以打那么深的印记吗?以前可都是钢印啊

楼主:
引用 网友A:
那这个数据库要很大噢

嗯呢,我们和中科院那边合作,准备做个数据中心

楼主:
引用 网友B:
早期的轴承都采用热处理之前打硬印的方式表示轴承型号,商标及代码的,只要考虑到磨加工余量即可。

可行的话就好,就怕磨加工后把,编号给磨掉

楼主:
引用 网友C:
打标机可以打那么深的印记吗?以前可都是钢印啊

我现在也在考虑这个问题,听说是打印时间长,就会相对深一点,0.5mm 好像就可以

网友:
引用 楼主:
嗯呢,我们和中科院那边合作,准备做个数据中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