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一下,迷你球阀,里边的四氟垫圈的目的是有什么用?

楼主(2019-02-27):
如图所示,阀里边的垫圈的作用有什么用?

1

1

2

2

3

3

网友A:
四氟垫圈耐磨,在里面和阀芯配合,密封作用

楼主:
引用 网友A:
四氟垫圈耐磨,在里面和阀芯配合,密封作用

谢谢,还有一个问题,这个阀是用来抽气用的,图3我标注的地方的螺纹,我在装的时候打了螺纹密封胶(乐泰577),但是检测的时候这个地方漏气,请问是什么原因,是阀的质量不好吗?年前用同样的方式密封,没有出现漏气的情况

网友:
球阀大多都是介质单向流通,不能反装,阀体上面都有方向,用红胶再密封试一试。

网友:
润滑。密封。耐高温。

网友:
看阀体的标注,应当是G1/4螺纹。G螺纹是端面密封的,母螺纹底部的垫圈应当是起密封作用

通常的G螺纹是依靠公螺纹根部的垫圈来进行密封的。你贴出来的这个,母螺纹的口部端面很窄。猜测是担心这个太窄的面无法保证密封,因此将密封面改了。

另外,据我所知,G螺纹依靠端面密封,因此是不需要涂螺纹胶的,正压负压都不需要。

网友(2022-03-16):
你好 我家是专门做四氟密封的 需要联系 15558864329 同V

网友:
6楼+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