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8CrMoAl配合哪种板材能够达到20000次的疲劳寿命?

楼主(2019-02-27):
轴已在打样,各位有做过阻力铰链的吗   这种轴配哪款板材能达到最好?

网友A:
这个要看你的具体工况了,这样分析不出来

网友B:
引用 网友A:
这个要看你的具体工况了,这样分析不出来

这什么软件

网友:
引用 网友B:
这什么软件

没看清问题,你要找铰链的使用寿命,那直接问供应商就成了。我给你是机械设计手册上轴的寿命计算

网友C:
问生产厂家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个要看你的具体工况了,这样分析不出来

优秀

楼主:
引用 网友C:
问生产厂家

还在试验阶段 生产厂家都不会说的

网友A:
引用 楼主:
还在试验阶段 生产厂家都不会说的

那你只能查查资料找找了

网友D:
38CrMoAl是轴材料吗?在结构上与板材怎么联接的?这部分结构的受力状况是什么样的?

楼主:
引用 网友D:
38CrMoAl是轴材料吗?在结构上与板材怎么联接的?这部分结构的受力状况是什么样的?

板材冲压卷圆 包住轴 硬摩擦产生扭力啊

楼主:
引用 网友A:
那你只能查查资料找找了

好的  谢谢

网友D:
引用 楼主:
板材冲压卷圆 包住轴 硬摩擦产生扭力啊

"硬摩擦产生扭力"轴必须有很好的耐磨性,这个不难,渗氮就可以达到。这个结构使用过程中有冲击载荷吗?

楼主:
引用 网友D:
"硬摩擦产生扭力"轴必须有很好的耐磨性,这个不难,渗氮就可以达到。这个结构使用过程中有冲击载荷吗?

这个倒没有 就正常的合页那样使用,目前轴在加工中

网友E(2019-06-20):
做离子渗氮处理,可以强化使用寿命,需要可以联系

楼主:
引用 网友E:
做离子渗氮处理,可以强化使用寿命,需要可以联系

好的  谢谢 我先去试试

网友E:
引用 楼主:
好的  谢谢 我先去试试

楼主哪里的,我们厂区在深圳天津都有,需要做离子渗氮的话可以找我呀

楼主:
引用 网友E:
楼主哪里的,我们厂区在深圳天津都有,需要做离子渗氮的话可以找我呀

能做到这种效果吗

网友:
您这个不像是成品吧,在颜色方面您有要求吗,我们做出来是灰白色的,方便留微信联系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