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个方案,看看有人做过类似的东西没

楼主(2019-02-27):
下图的东西叫炮泥,炮泥组成可分为两部分――耐火骨料和结合剂。耐火骨料指刚玉、莫来石、焦宝石等耐火原料和焦炭、云母等改性材料。

结合剂为水或焦油沥青和酚醛树脂等有机材料,还掺加SiC,Si3N4,膨胀剂和外加剂等。骨料按一定的粒度及重量组成基质,在结合剂的调和下使之具有一定的可塑性,从而可以通过泥炮打入铁口堵住铁水。

现在这东西在袋子里无规则的放置,重量比较重,这一袋有一吨重,一块估计十几公斤,炮泥外面的包装袋很容易破损,一破损就会导致相互粘连,这种材质的黏度较大,尤其天气冷的时候,粘的特别牢固,要用铲子撬棍等工具来分离,现在客户想做一套机械装置来完成炮泥的分拣工作。

想通过漏斗类的结构,通过振动来分离,又不是很靠谱,各位给想想办法

网友:
吨袋倒入料斗后通过提升机将几个几个是输送到输送线上,在输送线上进行排列;或者用机器人分拣
怕粘一起可以让原料供应商用好一点的塑料袋包装(会提高点成本,应该很少)。

网友(点评):
听着挺有道理的。。。

网友:
放在输送机上 尽量单列排,再用震动筛试试能不能脱离。可以先做个局部测试机构。

网友:
是想要方法?还是找人做设备?

网友:
不在专业范围。不好意思啊。

网友:
这种东西前期对包装提要求应该比做设备省钱吧?弱弱地问一句,这一袋子两千多斤?

网友(点评):
是的 1吨一袋

楼主:
嗯,谢谢大家,确实应该首先对包装提要求

网友:
没见过,不知道怎么玩

网友A:
楼主老大,你也已经算是碰过不少壁过来的老哥们儿了。

分拣后单个家伙的形状要求是啥样的、长宽高比例是啥样的,是不是应该在考虑范围之内啊?

楼主:
引用 网友A:
楼主老大,你也已经算是碰过不少壁过来的老哥们儿了。

分拣后单个家伙的形状要求是啥样的、长宽高比例是 ...

哈哈,谢谢前辈还记得我,最近有点忙,没能及时回复,抱歉,单个的家伙就是那个圆柱体,规格差不了多少,因为都是从同规格的管口挤出来,再分段切开,包装,然后堆放到这个大袋子里往外出售,以前加泡泥这项工作是人工来完成,人随意的拿出来一块往泥炮中添加,这个无所谓了,粘一起了撬开就好嘛,现在不是天天嚷嚷着建智能化 无人化工厂么,要替代人工,把加泡泥这项工作完成,我是想弄条输送带,上面弄个漏斗,把这一堆泡泥一个一个的分离输送出去,后面再通过机械手来搞定,就是这个意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