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ad 怎么批量将高版本文件保存成低版本

楼主(2019-02-27):
auto cad 怎么批量将高版本文件保存成低版本??谢谢

网友A:
工具-选项-保存-选择保存的版本,然后批量打开,批量保存

网友B:
引用 网友A:
工具-选项-保存-选择保存的版本,然后批量打开,批量保存

还有这操作?批量保存也是一个文件一个文件保存吧?

网友:
引用 网友B:
还有这操作?批量保存也是一个文件一个文件保存吧?

可以用按键精灵

网友(点评):
我刚才还特意确认了一下,CAD不打开文件状态下是没有工具选项的,打开文件状态也是只能对当前文件进行保存操作。只能用插件或者专门小软件实现吧,,,

网友(点评):
看来只好上图了

网友:
用caxa可以批准转换

网友:
这样你就可以打开一个高版本的文件,然后点一下Ctrl+s,文件就变成2007版本啦!,结合按键精灵,完美

网友(点评):
调选项只需一次,后续只要打开-保存就行了

网友:
浩晨CAD中,文件---DWG转换就可以批量转任何将本了。

网友:
http://www.xp510.com/xiazai/Graphics/cad/45649.html
这个可以

网友:
数量少就手动转,只用键盘不用鼠标要快点
数量太多就求助LISP,用到的命令应该不算太多,自己整应该也可以的

网友:
DWG转换,了解一下!2018可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