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W尺寸无法关联

楼主(2019-02-27):
SW尺寸关联无法保存,就是没有用,想知道为什么,是我的操作有问题,还是和我的软件上的一些设置有关系啊

网友:
请说明软件版本

网友:
直接到工具-方程式里去添加,有时侯是有这种现象
不过如果在一个草图里可以直接用链接尺寸

网友:
我也是,直接等于就不行,要是有个关系例如*2就可以

网友A:
这是软件里面一个小漏洞。直接等于的话,后面需要加一个空格,才会生效。否则就只是将这个值参照过来,并没有增加链接关系。

楼主:
SolidWorks 2014 x64 Edition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是软件里面一个小漏洞。直接等于的话,后面需要加一个空格,才会生效。否则就只是将这个值参照过来,并没 ...

感谢感谢,非常感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