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olidworks焊件的外侧如何对齐草图?

楼主(2019-02-27):
如图,
现在是焊件的中心线与草图对齐,想让焊件的外框尺寸和草图对齐,
选项在哪里??

网友:
将左侧方框内右侧的灰色选择条拖到下端选择“找出轮廓”

网友A:
好像没有那个功能

网友:
引用 网友A:
好像没有那个功能

你确定没有?

网友:
前题是你的草图轮廓上有控制点。

网友B:
引用 网友A:
好像没有那个功能

你看这是啥?

网友:
SolidWorks(包括其他3D软件)有很好的帮助文档 可惜很少有人去耐心看 所以总显得问题多多 这是自己太懒惰的缘故啊

网友:
分别选择 两条线  按住ctrl键  约束里选择共线约束 即可

网友:
引用 网友B:
你看这是啥?

受教了

网友(2019-05-06):
依然没搞明白怎么调整。比如20的方管和40的方管焊接的框架,想顶面平齐。知识不用都不会了,ε=(′ο`*)))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