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加工这种刀杆最合理的工艺

楼主(2019-02-27):
刀杆类似图片这种  数控车刀杆   四面需要加工    工艺应该怎么样排   才是合理的效率最高的   求大神指教

楼主:
刀杆为锻件   加工余量不大

网友:
我觉得,台虎钳,铣呗。

网友:
直接铣,行不行?

网友:
上台钳,分别四面铣削

网友A:
这种小零件,加工中心的加工店都敢用502胶水粘住铣,这样夹钳都省了。

网友:
高度方向留5mm的虎钳夹持位,上表面直接面铣OK,再铣两侧面。最后翻面夹持,铣掉夹持位,控制高度就OK

网友:
两次装夹就OK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种小零件,加工中心的加工店都敢用502胶水粘住铣,这样夹钳都省了。

每月 一万件   多少胶水得

网友:
引用 楼主:
每月 一万件   多少胶水得

做自动加紧装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