表面处理与材料匹配的sw中的VBA程序

楼主(2019-02-27):
程序的功能:当材料为“45”时表面处理为“镀黑锌”,当材料为“AL6061”时表面处理为"本色喷砂阳极"

作用:使表面处理这个属性不用人工去一个个填

 下面为程序,以一个当前文件做例子来表现的,用简单的内容来表达一个功能的写法。

Dim swApp As Object
Sub main()
 Set swApp = Application.SldWorks
 Set Part = swApp.ActiveDoc
 value = Part.GetCustomInfoValue("", "材料")
If value = "45" Then
blnretval = Part.AddCustomInfo3("", "表面处理", swCustomInfoText, "镀黑锌")
End If
 If value = "AL6061" Then
 blnretval = Part.AddCustomInfo3("", "表面处理", swCustomInfoText, "本色喷砂阳极")
End If
 'MsgBox value
End Sub

网友:
能不能在选择材料的时候,只能把材料对应的热处理或表面处理工艺对应到文件属性栏里面??

楼主:
|冷月梧桐发表于 02-27 20:28能不能在选择材料的时候,只能把材料对应的热处理或表面处理工艺对应到文件属性栏里面??

这个程序就是这个功能,把表面处理的数据写入到零件的属性里

网友:
楼主这个是哪个软件??

楼主:
|远祥发表于 02-28 20:05楼主这个是哪个软件??
sw

网友A(2019-07-02):
高人,你能把这些属性添加到“配置特定”选项卡里么?

网友(2020-10-08):
引用 网友A:
高人,你能把这些属性添加到“配置特定”选项卡里么?

你的需求是这个实例吗-----微信视频号:软件自动化定制,7月17日中那个视屏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