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olidWorks2019启动怎么这么慢

楼主(2019-02-27):
同一台电脑,SolidWorks2018启动也就15-20秒左右。装了SolidWorks2019之后没3分钟根本进不了操作界面。win10 64为操作系统   i5-7400  8G内存  没加显卡,机械硬盘,没有固态硬盘。

网友:
软件太大了?

网友:
可能是验证时间问题,全开插件也不至于三分钟

网友:
不要盲目使用高版本

网友:
高版本软件需要高配置电脑来支撑,楼主是每天开机后第一次打开SW慢吗?第二次应该没这么慢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