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电缆缠绕结构

楼主(2019-02-27):
       各位大侠们,有谁见过类似结构,欢迎指教。要求如下:    电缆一端固定,另一端需缠绕(类似电缆缠绕器),电缆不能打结,不能破坏,一分为二,必须是完整的一根电缆进行缠绕

网友A:
什么型式的电缆?电缆直径和长度分别是多少?想盘绕的直径有要求吗?

网友:
可以咨询做电缆的工厂啊

网友:
这个当然不能打结

楼主:
引用 网友A:
什么型式的电缆?电缆直径和长度分别是多少?想盘绕的直径有要求吗?

扭矩信号输出线,线径13mm,折弯半径130mm

网友:
这个有专业的盘式绕线机能够轻松解决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