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将清洗烘干后钢片分离

楼主(2019-02-27):
钢片裁剪完要清洗烘干,之后要一片一片的放到机器里过油酸刻,我们做的这个气缸把钢片吸起来,旋转放到机器里,但是不能很好的将钢片分离开,有时候会吸起很多片,各位大神支个招,解决一下这个问题

楼主:
钢片是用来做精密零部件的,钢片表面不能有划痕

网友:
钢片有磁性吗?如果有磁性,把原来吸盘的位置换成磁铁试试,磁铁头上包裹一层软质的轻薄材质的保护纸

楼主:
|晓昀发表于 02-27 16:09钢片有磁性吗?如果有磁性,把原来吸盘的位置换成磁铁试试,磁铁头上包裹一层软质的轻薄材质的保护纸
能被磁铁吸,如何保证吸起来的是一片呢,用磁铁的话应该也不能很好的把钢片分离开吧

网友(点评):
磁性分离器啊 标准件卖的 便宜地要死

楼主:
分料器不行的,钢片边缘不能和钢片面接触,钢片裁剪时是用机器裁的,边缘不平整,边缘和面接触的话有可能会刮花钢片

网友:
引用 楼主:
分料器不行的,钢片边缘不能和钢片面接触,钢片裁剪时是用机器裁的,边缘不平整,边缘和面接触的话有可能会 ...

用滚轮试试

楼主:
|前景钱发表于 02-27 16:36
用滚轮试试

用滚轮怎么分离,钢片有薄的有厚的,最薄的2mm厚的4mm,5mm,钢片是叠在一起的,考虑到钢片边缘不能和钢片面有接触,左右前后移动是行不通的,只能上下移动

网友:
引用 楼主:
用滚轮怎么分离,钢片有薄的有厚的,最薄的2mm厚的4mm,5mm,钢片是叠在一起的,考虑到钢片边缘不能和钢片 ...

方法总比困难多。

网友:
真空吸盘应该可以的,你说一吸几张,可以再在侧面设置高压气体喷,一喷,下边的就掉了

网友(点评):
完全同意此方案。

网友:
磁力分张器

网友:
钢片的水没有烘干,和抓取黏连有一定的关系,要保证酸洗后一定要保持干燥

网友:
加个相机检测,发现多吸就重吸、抖动、吹起或人工干预,不知可否?

网友:
曾经见过吸盘吸起来之后拼命墩几下的。。。

这么矫情的原料,先让前道裁切工序和再之前的采购那边做事儿考虑好后面。

网友(点评):
同意 钢板本身就有一定的弹性变形量 弯一弯没啥影响

网友:
之前见过一韩国设备,吸盘吸起来后在最上层钢板上用类似皮锤的玩意冲击几下产生振动,然后再把件拿走,不过依旧没有是否分离成功的检测

网友(点评):
检测是否成功,可以通过测质量的方式啊,吸住一块和几块的重量使有很大差异的

网友:
向侧面吹高压风,噪音很大。

楼主:
|mumu312发表于 02-27 21:25之前见过一韩国设备,吸盘吸起来后在最上层钢板上用类似皮锤的玩意冲击几下产生振动,然后再把件拿走,不过依旧没有是否分离成功的检测
敲击分离效果不好,我们现在用的就是气缸敲击

楼主:
|韩寒11发表于 02-27 19:09钢片的水没有烘干,和抓取黏连有一定的关系,要保证酸洗后一定要保持干燥
烘干了,只是在清洗烘干的过程中有的钢片之间产生了真空

楼主:
磁力分张器成本太高,便宜的用不了,而且也不能保证每张都分开

楼主:
|okmeiyou发表于 02-27 17:09真空吸盘应该可以的,你说一吸几张,可以再在侧面设置高压气体喷,一喷,下边的就掉了
这个可以研究一下,看看效果咋样

网友:
提供下我的看法,楼主可以试试看。

网友(点评):
有大有小怎么玩?

楼主:
|浊酒恋红尘发表于 02-28 00:02这个可以研究一下,看看效果咋样
薄点的钢片应该是没啥问题,厚点的钢片不知道能不能实现,因为厚点的钢片形变量不是很大,这个方法可以考虑一下

网友:
在吸盘连接杆装上气缸,动作时有的气缸伸/缩,形成波浪形。

楼主:
做机器还是为了减少人力成本,之前就是人工的

楼主:
|还珠楼主发表于 02-28 08:48在吸盘连接杆装上气缸,动作时有的气缸伸/缩,形成波浪形。
就是吸嘴高度不一致产生一个高度差对吧,试过把两个吸嘴调的很低,一个角要高一点,有点效果,但是还是会出现一次吸起来好几张的现象

网友(点评):
每次吸取过程气缸都要伸/缩两三次,让叠料的工件掉落下来

楼主:
|麻辣小龙虾发表于 02-28 08:15提供下我的看法,楼主可以试试看。

这个方法挺好的,可以试试

网友:
跟玻璃类似,我见到最好最简单的都是利用形变,也就是小龙虾的原理

网友(点评):
本质是变形,但不是小龙虾的做法。我觉得应该因地制宜吧,不局限于一种思路,变形+吹气都可以尝试下

网友:
激光切上料的磁力分板器可以试试,就是在钢板端面施加同极性磁场,使钢板之间互相排斥达到分开的目的,然后用吸盘抓取最上面的板就很容易了。

网友:
最简单的:
把钢板由平着放,改成竖着放,然后…

网友:
这种工况需要使用冲压自动化里面的专用磁力分张器。

网友:
磁力分张器不好用吗?我看很多自动冲压机械手都配的这个玩意儿啊

网友A:
在角部用聚氨酯轮慢速转动,弹簧贴合,4个角   先起对称2角,分离了在一起吸附提起

网友:
引用 网友A:
在角部用聚氨酯轮慢速转动,弹簧贴合,4个角   先起对称2角,分离了在一起吸附提起

注意轮子的安装位置,没有设计好轮子容易成为消耗品

网友:
吸起来以后,折成拱形,再用气缸冲击

网友:
能不能搞成斜面,沿斜面方向提上来

楼主:
|制造商发表于 02-28 11:52激光切上料的磁力分板器可以试试,就是在钢板端面施加同极性磁场,使钢板之间互相排斥达到分开的目的,然后用吸盘抓取最上面的板就很容易了。
钢片太薄了,磁力分板器不行

楼主:
|看前方发表于 03-01 13:37能不能搞成斜面,沿斜面方向提上来
如果搞成斜面怎么样才能保证倾斜的时候,钢片不错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