0.5mm的小针怎么固定

楼主(2019-02-27):
更换频率比较频繁,要好拆装,求大神建议

网友:
一般就是切缝螺纹夹紧

网友:
用顶丝进行固定。

网友:
原先是一体的,要分成两部分是吗?

网友:
看你用这个小针具体干嘛怎么受力,具体事情具体分析

网友:
具体要看应用场合,单独固定方法还是很多的

网友:
精度要求高的用5C夹具咯,可以用气动的,0.5夹头要订造。也可以用0608钟表车床夹头做夹具,0.5是现成的。

网友:
楼主提供的信息不完善,得了解详细点的信息,如果是上车床加工,就需要用夹头即可

网友:
|843702845发表于 02-27 16:23一般就是切缝螺纹夹紧
滴酶用的针头,空心的,要装3个针头,之前用的就是这种方法,现在客户要快换的夹头

网友:
|瑞香发表于 02-27 16:44原先是一体的,要分成两部分是吗?
针头是一体的

网友A:
|坚如磐石发表于 02-27 16:41用顶丝进行固定。
空心的,容易顶变形

网友:
|eddyjay发表于 02-27 17:04看你用这个小针具体干嘛怎么受力,具体事情具体分析
滴酶用的针头,空心的,要装3个针头,现在客户要快换的夹头,便于人工操作

网友:
|韩寒11发表于 02-27 19:05楼主提供的信息不完善,得了解详细点的信息,如果是上车床加工,就需要用夹头即可
滴酶用的针头,空心的,总共要装3个针头,现在客户要快换的夹头

网友:
|菜鸟XSH发表于 02-27 17:45 本帖最后由 菜鸟XSH 于 2019-2-27 17:48 编辑

精度要求高的用5C夹具咯,可以用气动的,0.5夹头要订造。也可以用0608钟表车床夹头做夹具,0.5是现成的。

谢谢,有没有资料提供

网友:
买个电钻夹钻头的头部

网友:
看一下工况咯

网友:
引用 网友A:
空心的,容易顶变形

用硅胶包住,然后类似于抱箍的锁紧就行。

网友:
放到一个槽子里

网友:
三个针头做成一个模块,要换一起换,换下来的慢慢处理;固定螺钉用带手柄的,拧松一两扣牙就行

楼主:
设计结果,跟大家分享,谢谢各位宝贵意见

网友(点评):
能保证三根都夹紧?并且不被夹扁?

楼主:
引用 楼主:
设计结果,跟大家分享,谢谢各位宝贵意见

加工精度来保证了,可以切开做成分体的,谢谢意见

网友:
平行夹爪气缸,气缸缸径选大一些,机械夹爪做的大一些

网友:
抱箍结构夹紧。

网友:
先看使用工况,这样没法说。

网友:
用偏心轮夹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