卷材扩张器

楼主(2019-02-27):
大家知不知道有一种设备,就一个圆筒,里面通气后就会就会扩大点从而锁紧套在上面的东西!我在其他公司看到过,但是说明书没有详细的东西,不知道各位大侠了解他的一个原理没?

网友A:
气涨轴了解一下

网友:
橡胶编织管,直径要多少?

网友:
引用 网友A:
气涨轴了解一下

学习了,液压,机械的多见。

网友:
小的是气涨轴,轴中空,里边有很长的气囊,气囊顶起镶在轴表面的键齿,或者板条。。

,大的撑钢板卷的,是液压伸长内支撑,

网友B:
是气涨,我家有个设备上有用过一个

网友:
包装行业几乎都是气动的,金属行业都是液压和机械的,其实金属卷材和纸张薄膜行业的很多机器都原理一样,收放卷,分切,模切,定长断张,印刷

楼主:
引用 网友A:
气涨轴了解一下

我一直以为叫扩张器

楼主:
引用 网友B:
是气涨,我家有个设备上有用过一个

拆了研究下

网友:
钣金送料器,

网友:
有的,有现成的。

网友:
这个有成套的机构可以直接选用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