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各位,有没有绝对式的光栅尺,想贴在一段圆弧上作为角度反馈

楼主(2019-02-27):
如题,求教

楼主:
请前辈指点一二,是哪家的光栅尺呢?

网友:
直接买圆光栅就行了!

楼主:
雷尼绍没有绝对式的能贴的光栅尺,只有整圈的圆光栅

楼主:
|Jerry_x63发表于 02-28 09:34直接买圆光栅就行了!

不行,设备直径太大,而且用不到整圈,只用10°左右

网友:
是否可以考虑用增量式的??

楼主:
|远祥发表于 03-01 20:44是否可以考虑用增量式的??
不行呀。如果增量式可行的话,用雷尼绍的光栅尺就可以了。。。

网友(2020-07-29):
你是用在外圆磨上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