两个平键最好相隔180度,两个楔键应相隔90至120度?

楼主(2019-02-27):
为什么两个平键最好相隔180度,而两个楔键应相隔90-120度?

网友:
有这个说法吗?我一直是平键120布置( ゚皿゚)

网友(点评):
我也是这样。

网友:
一般情况下遵守这个原则,这样做主要考虑键槽对轴强度的削弱和轴与键在运转过程中的挤压力对轴弯矩的影响。设计也没有那么死板,循规蹈矩,如果做详细计算后,发现键槽,键对轴强度的削弱和对轴弯矩的影响很小,也可以不遵守这个规定。机械设计教材里有这部分的内容的描述。

网友:
为什么呢

网友:
平键180布置,可以平行扭矩,锲键工作面与平键不同,工作方式也不同

网友:
跟受力分布有关

网友:
不是说 键槽尽量开在一条线上,加工不用换夹,可提高加工精度么0.0!

网友:
两个楔键相隔90度或120度,它是以两个楔和轴上的对应点产生三点在同一平面的工作原理,是机械力学上的静定结构。如果你把楔在180度上那只有两个点受力,这样引成不静定结构。
所为90~120度只要在这个范围都可以,并不是呆板的说非才这二个点上。

楼主:
|远祥发表于 03-01 20:54两个楔键相隔90度或120度,它是以两个楔和轴上的对应点产生三点在同一平面的工作原理,是机械力学上的静定结构。如果你把楔在180度上那只有两个点受力,这样引成不静定结构。

所为90~120度只要在这个范围都可以,并不是呆板的说非才这二个点上。
解释很合理